我问大家:直流无刷无霍尔电机驱动的空调压缩机

楼主(2017-06-23):
直流无刷无霍尔电机驱动的空调压缩机,做成的空调,算不算直流变频空调?

网友A:
所谓变频空调的实质是可以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速度,如果速度可调,那么在效果上可以等同,但不好叫做“变频空调”,因为在技术上截然不同。

网友B:
变频空调中都装有变频器,这个变频控制器是如何工作的呢?国内规定的电压220V,频率50Hz的电流经整流滤波后得到310V左右的直流电,此直流电经过逆变后,就可以得到用以控制压缩机运转的变频电源,这就能将50赫兹的电网频率转变为30-130赫兹,变频空调就是一种使用变频压缩机和模糊控制技术的空调器,能根据室内气温的变化,调节制冷速度。一个15平方米的房间,变频空调比定频式调温速度快6~10分钟。达到设定温度后,变频空调又能以仅为定频空调10%的功率低速运转,以调节温度细微损耗,维持恒温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变频空调的实质是可以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速度,如果速度可调,那么在效果上可以等同,但不好叫做“变频空 ...

是啊,如果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的压缩机能叫做变频空调,那大部分电瓶车、电摩都算变频电动车了。
纯粹是厂家忽悠人呐!
忽然想起以前有个电视广告“采用梳状滤波器”
不采用数字滤波器还能用啥呢?

楼主:
我在一个论坛上跟好多人辩论,他们都认为我是错的,那就是变频空调,有个家伙还开发了一个“变频驱动器”用来驱动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的压缩机,还申请了专利,TNND!气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中都装有变频器,这个变频控制器是如何工作的呢?国内规定的电压220V,频率50Hz的电流经整流滤波后 ...

你说的是交流电机可以变频驱动

网友C:
楼主说的就是变频空调的原理,就是变频空调。直流无刷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无刷电机磁通一般比永磁同步要大,一般认为只是控制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一般120度方波控制就叫直流无刷电机,空间矢量控制就叫永磁同步电机。我之前是做电动车控制器的,现在的电动车电机好多都是永磁同步电机,控制也都是空间矢量控制,用的算法跟变频空调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就是变频空调的原理,就是变频空调。直流无刷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无刷电机 ...

我也做过电动车控制器,不过是根据霍尔位置传感器的信号来换相,我认为是电机的转速反过来控制驱动器的换相频率,不是控制器主动改变频率去驱动电机,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变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做过电动车控制器,不过是根据霍尔位置传感器的信号来换相,我认为是电机的转速反过来控制驱动器的换 ...

变频器带同步电机也是需要电机位置信号反馈的,带异步电机也需要电机参数做转差控制,你说的主动改变频率的那种是VF控制的变频器,而且现在电动车对静音的需求,有一部分控制器已经使用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的方法去控制了,也就是同步电机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带同步电机也是需要电机位置信号反馈的,带异步电机也需要电机参数做转差控制,你说的主动改变频率 ...

用正弦波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如果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的压缩机能叫做变频空调,那大部分电瓶车、电摩都算变频电动车了。
纯粹是厂 ...

只是叫法在技术上有误,但不一定涉及以次充好,跟当年的“数字电视”性质不同。当年的“数字电视”当然不是数字电视,甚至连等效都远远谈不上,当然属于典型的骗局。而随着电动车、电动轿车的发展,直流无刷电机和驱动电路的成本大幅下降,过去可是比交流变频技术更贵的。如果在保持耗电量相当或更小的前提下,直流无刷驱动的成本更低,那么应该推广,厂家也该大大方方的讲这是技术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一个论坛上跟好多人辩论,他们都认为我是错的,那就是变频空调,有个家伙还开发了一个“变频驱动器”用 ...

只能说他们太不严谨,不过,不讲严谨的中国人是绝大多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做过电动车控制器,不过是根据霍尔位置传感器的信号来换相,我认为是电机的转速反过来控制驱动器的换 ...

变频是“交流变频”的简称,特指交流电机调速的一种技术手段。直流电机不存在变频,因为直流没有频率这一参数,换向频率不是电机驱动电压的频率。正确叫法应为“直流变速空调”,对应“交流变频空调”。

楼主:
可能老百姓熟悉“变频”这一说法,认为变频就是省电,所以厂家干脆都叫变频了吧。

网友C:
其实这个所谓直流电机,输入也是交流电,只不过刚开始的控制方式类似于有刷直流电机,用电子器件代替有刷直流电机的换向器(换向器的作用就是直流电转交流电)所以大家管它叫直流无刷电机,刚开始也不全是3相的。
但是后来发现3相的无刷直流电机跟交流同步电机原理上是一样的,所以为了效率和静音,就改用交流同步电机的控制方法进行控制。
控制是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再逆变回交流,电动车少了交流整流成直流这一步骤,变频空调有这个整流的过程,差别主要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所谓直流电机,输入也是交流电,只不过刚开始的控制方式类似于有刷直流电机,用电子器件代替有刷直 ...

电动车控制器把直流逆变成交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动车控制器把直流逆变成交流了?

是啊,直流无刷和永磁同步电机都是需要交流电驱动的,以前的方波的是方波交流电,现在正弦的是马鞍形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