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过放保护

楼主(2017-06-24):
   最近学习中遇到一个关于锂电池保护的问题,特来向大家请教,看了常用的8261、DW01等保护IC,都有注释注意 初次连接电池时,会有不能放电的状态。这时,短路VM端子和VSS端子,或连接充电器就能恢复到通常状态。
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是把电池取先来充电的,不方便上电的时候短接VM和VSS端子或者连接充电器。所以想请教各位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锂电池保护IC可以不用激活,直接就可以用的?

网友A:
可以取下来的就不适合用这个电路。
其实可以不要保护,如果电池弄坏了就报废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取下来的就不适合用这个电路。
其实可以不要保护,如果电池弄坏了就报废换个新的吧。 ...

恩,那应该用什么芯片或者电路?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A:
直接用带保护板的电池,产品上面就不做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带保护板的电池,产品上面就不做保护了。

他们的保护板也是一样的,用不了嘛,上电要触发,不然芯片不会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们的保护板也是一样的,用不了嘛,上电要触发,不然芯片不会启动。

不一样。
他们的充电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好像不可避免。

保护芯片与电池应该是一体的,而不是与充放电板一体。否则应该加跳线或开关以便短路VM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他们的充电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出这个问题了。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我想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可避免。

保护芯片与电池应该是一体的,而不是与充放电板一体。否则应该加跳线或开关以便短路VM和GN ...

恩恩,现在正在试验,用开关试试

网友C:
基本都是需要先接一下充电激活。
现在已经由单芯片方案了,不过是针对小容量电池的,将MOS集成到了芯片内部,楼主看下SGM41000是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需要先接一下充电激活。
现在已经由单芯片方案了,不过是针对小容量电池的,将MOS集成到了芯片内部 ...

谢谢,您这个挺好的,不过我在芯片启动前加电容使6脚电压先与地连接,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先充电这个在逻辑上也是行得通,芯片没打开MOS管表现为没电。

网友E:
现在锂电池都加了保护板

网友F:
Mark一下  受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