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放大缩小算法怎么做

楼主(2017-06-24):
就像示波器的波形放大缩小一样,这个算法怎么做

网友A:
模拟信号用模拟电路,放大或者缩小,很简单。
数字信号,直接软件处理,也很简单呀,这能有什么算法?乘法而已。

网友B:
(wave-中间直流量)*缩放比+中间直流量,电路实现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