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AD转换器输入之前为何要接一个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7-06-24):
在许多典型电路设计中,AD转换器之前会有一个电压跟随器。这个跟随器到底是不是需要,要在了解跟随器作用的基础上,针对自己的电路特点而定。
    首先,分析跟随器在这里的作用。电压跟随器在这里的作用是阻抗变换作用。
1.将输入阻抗变得很高,这样对于输入信号的影响可以做到很小。
2.输出阻抗边个很低,AD输入阻抗对输入信号的影响可以做到很小。以低输出电阻、瞬间大输出电流、高压摆率、快速建立时间满足ADC内部采样保持电路快速准确采样的需求---好的运放组成的跟随器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注意这个跟随器不是一般的运放,得根据ADC的质量高低做出精确的选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多数ADC内部不具备高阻驱动电路,也就是说他们的输入阻抗一般都不高。
3.电平和动态范围调整,以及电源级保护,使用跟随器说明此电路没有这个需求。
4.抗混叠滤波。如果跟随器的带宽很小,或者增加了低通滤波,都可能实现抗混叠滤波。

楼主:
分析自己电路和被测信号做出是否用跟随器的决定。
1.如果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很小,那么影响1可以忽略。
2.如果AD的输入阻抗很大,那么影响1和影响2均可以忽略。
3.若两个影响都可以忽略,不必采用跟随器。
4.存在一个影响,就需要选用跟随器。

网友A:
主要就是阻抗匹配啊,,要不然如果PIN内部阻抗不够超过外部阻抗10倍就容易精度不高,或者根本不准。。

网友A:
LM324做电压跟随器时用单电源怎么供电,如果放大的电压都是正值,就可以用单电源供电,负电源(11脚)接地线。

网友:
一个优秀的嵌入式系统,必须考虑接口外部的模拟电路。

网友B:
不如直接推荐几个便宜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