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高频小信号开关管 MOSFET (>100MHz)

楼主(2017-06-24):
求高频小信号开关管 MOSFET 电流大于10mA即可;

是否可以有100MHz以上高速小信号MOSFET,能做到500MHz/1GHz以上吗?

这里的Hz指的是开关频率非导通以后的通过频率。
RF电路里面会用到这么高频的开关信号吗?

谢谢。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 这样的应用条件, 适合采用 晶体三极管, 而不是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 这样的应用条件, 适合采用 晶体三极管, 而不是 MOSFET.

三极管的速度会比MOSFET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 这样的应用条件, 适合采用 晶体三极管, 而不是 MOSFET.

三极管的速度会比MOSFET快吗? 另外,是否有高速二极管推荐?(pS级)

网友A:
三极管快, nS 一下的二极管, 肖特基, 没有见标时间

网友B:
区区百mhz。。。。,几十ghz也有

网友C:
楼主,你想做什么用?高频管多的是。

网友D:
NXP有高速三极管,你可以看看;
比如:PDTC143

网友E:
这个315、433的遥控器发射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想做什么用?高频管多的是。

我做了个信号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315、433的遥控器发射用的比较多

非常感谢,我选的刚刚好是这个,太巧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选的刚刚好是这个,太巧啦

对了,这个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会受 Ib 或者 Ic 电流大小影响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了,这个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会受 Ib 或者 Ic 电流大小影响吗?

三极管主要问题是输入阻抗偏低结果就是不好做阻抗匹配
管子的放大倍数 噪声都随偏执变化而变化 也和反馈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主要问题是输入阻抗偏低结果就是不好做阻抗匹配
管子的放大倍数 噪声都随偏执变化而变化 也和反馈 ...

是要看Ib -Ic之类的曲线图吗,然后再计算一组合适的电阻值

网友G:
老式的很多,功耗比较大

网友H:
我是代理UTC友顺的,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接受替换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要看Ib -Ic之类的曲线图吗,然后再计算一组合适的电阻值

推荐从官网下载模型
然后用ads 先做直流扫描确定工作点,后扫N点和G点,扫出来之后调整反馈和偏执让N点和G点接近,之后阻抗匹配到那个点附近,然后测K和μ稳定因子 确认稳定后就可以layout了

增益扫一下s21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从官网下载模型
然后用ads 先做直流扫描确定工作点,后扫N点和G点,扫出来之后调整反馈和偏执让N点和 ...

谢谢,非常专业,请问有相关学习资料吗?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一块。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专业,请问有相关学习资料吗?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一块。非常感谢 ...

看起来你要做lna 可以直接用芯片或者搜 ads lna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你要做lna 可以直接用芯片或者搜 ads lna设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