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AD输入前端加运放的作用

楼主:
用电压跟随器可以降低输出阻抗,也起一定隔离作用

楼主(2017-06-24):
电压跟随器是用一个三极管构成的共集电路,它的电压增益是一,所以叫做电压跟随器。那么电压跟随有什么作用呢?共集电路是输入高阻抗,输出低阻抗, 这就使得它在电路中可以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能够使得后一级的放大电路更好的工作。举一个应用的例子:电吉他的信号输出属于高阻,接入录音设备或者音箱 时,在音色处理电路之前加入这个电压跟随器,会使得阻抗配匹,音色更加完美。很多电吉他效果器的输入部分设计都用到了这个电路。(采样保持既AD采样不会影响原输入电压)

电压跟随器是共集电极电路,信号从基极输入,射极输出,故又称射极输出器。基极电压与集电极电压相位相同,即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同相。电路的特点是: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电压增益近似为1,因此它可以完成上述功能。

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点,你可以极端一点去理解,当输入阻抗很高时,就相当于对前级电路开路,当输出阻抗很低时,对后级电路就 相当于一个恒压源,即输出电压不受后级电路阻抗影响。一个对前级电路相当于开路,输出电压又不受后级阻抗影响的电路当然具备隔离作用,即使前、后级电路之 间互不影响。

楼主:
相信这个大家都会用到吧,你直接电阻分压测量都不准的。

楼主:
当然了如果是弱信号,直接运放放大就行。。

网友A:
这个用的时候可以搜关键词:单电源跟随器,然后找到常用的几个运放。就OK了。看你需要几路的,如果只有1路,选个8腿的,如果是两个的,那就选双的。

网友:
懂行了,从前没考虑过这个关系。

网友B:
高手级别的ADC输入电路。

网友C:
一会儿做个仿真测试下。看看。

网友D:
不是用运放构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