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给linux系统的4G路由器移植驱动,更换4G模块?

楼主(2017-06-24):
之前在移动买的4g路由器,只支持移动4g网络,现在买了一个全网通的4g模块,装上去路由器不识别,无法使用,应该是驱动不对,这个要如何添加驱动?有高手会吗?

楼主: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AT指令问题,无关什么驱动。仔细看模块手册,注意启动时序和网络注册、附着等方面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