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接仿真器失败问题

楼主(2017-06-24):
在此之前是能成功连接并运行程序,得到正确结果的。前两天能连上的并能运行程序,但实验过程出了点问题,没有停止程序就断了电。
之后换了个调试的程序
编译出现这个
gmake: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之后DEBUG出现以下几种错误
C28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71 @ 0x0) The wrong controller address value has been used. A controller cannot be detected even though the selected port does match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342 @ 0x0)
Failure due to the controller command-finish taking too long.
(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再换回两天前能连接上的程序也还是出现这些连接不上仿真器的问题
求助!!

网友A:
看着应该是目标板没有回应       这种问题
可能性比较多   没有带电插拔过仿真器JTAG端吧

网友A:
如果是突然的问题   最大可能性是板卡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应该是目标板没有回应       这种问题
可能性比较多   没有带电插拔过仿真器JTAG端吧 ...

应该是连接的之后没断开程序,突然断电造成的。关闭CCS或者反复连接开关仿真器 debug就好了。

网友B:
突然断电造成的

是不是突然断电,造成了脉冲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