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有点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6-24):
地线没接?再说30V压差也不够用。

网友B:
上个电路吧, 把整流滤波电路都画上, 让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电路吧, 把整流滤波电路都画上, 让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
前端是一个能输出正负18V的变压器

楼主:
前端接着能输出正负18V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没接?再说30V压差也不够用。

学生电源最大就给输出33V的压差,哪怕是压差不够,电压也比应该下降吧

网友C:
整流桥接错了。
没有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接错了。
没有烧么?

画图太着急。画错了,现实情况下是对的

网友C:
“但是输入30压差”这个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输入30压差”这个看不懂。。。。

就是抛开整流桥,直接给30V的电压

网友C:
那么有两个问题。
1是30V给两个7X15是不够的。
2是它们的电流可能不一样,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电压过高同时另一个电压不够。
你的电路是失败的,需要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有两个问题。
1是30V给两个7X15是不够的。
2是它们的电流可能不一样,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电压过高同时 ...

明白了,我的是第一个问题,我换了一个输出正负18V的变压器,输出在15V左右,谢谢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的是第一个问题,我换了一个输出正负18V的变压器,输出在15V左右,谢谢您 ...

菜鸟就是这样成长为老鸟的
善哉

网友E:
正负电源,正负输出,也就意味着要正负输入。
你估计只给了一组30V的电源。起码要给2组电源,正负18V以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负电源,正负输出,也就意味着要正负输入。
你估计只给了一组30V的电源。起码要给2组电源,正负18V以上呀 ...

一开始是打算那直流的电源试试,但是一起的最大电压就给我33V,迫不得已用了双18V的变压器,但是一开始出现的现象是负电压输出正常,但是正电压瞬间彪到13.5,然后正电压开始下降,感觉和电容的放电很像,一直降一直降,最后到4点几伏才停止,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双十八伏的变压器有三根线,中间的那根线要接地,这才正常了

网友F:
变压器的0v公共端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