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嵌位二极管保护电路

楼主(2017-06-24):
(无正文)

网友A:
V1与Probe1之间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与Probe1之间串个电阻。

如果没有超过3.7V,会影响我的ADC采样吗?

我不知道ADC端口的内部电路是怎样的,会和新加的电阻一起分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超过3.7V,会影响我的ADC采样吗?

我不知道ADC端口的内部电路是怎样的,会和新加的电阻一起分 ...

查一下ADC的输入阻抗,串的电阻比ADC的输入阻抗小很多的话,就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ADC的输入阻抗,串的电阻比ADC的输入阻抗小很多的话,就没什么影响。 ...

我查了下ADC内阻大约为197K,比较小,如果串的电阻为10K的话,ADC采集电压影响不大。输入电流怎么计算呢,是用输入电压比如30V除以10K和197K的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ADC内阻大约为197K,比较小,如果串的电阻为10K的话,ADC采集电压影响不大。输入电流怎么计算呢, ...

输入保护起作用时的电流大约: (30-3.3-0.7)/R,   1N4007应该扛得住1A,再加点安全系数,R取几百欧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一只NMOS管就解决了的,输入最高30V选用40V或60V的管子,即使MOS内阻10欧也不会影响你的,G接3.3V~4V,S接你的输入,D接你的ADCIO口,典型的射随器,输入0~2V左右,一般MOS开启是1.8V,如果你确认是1.8V,G可以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