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单线取样实现方法

楼主(2017-06-24):
如何检测一根220V交流线上是否有电?
有个产品别人只给了一根交流线,判断有电单片机处理A任务,判断没电单片机处理B任务,单片机和交流不共地。
这什么取样啊?请告知一二..

网友A:
你的单片机怎么供电的?交流的好办,直流的没戏,除非另外引根地线.
信号线接只氖泡,串只470k电阻后接地线.有电,氖泡亮,反之灭.

网友B:
参考 感应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单片机怎么供电的?交流的好办,直流的没戏,除非另外引根地线.
信号线接只氖泡,串只470k电阻后接地线.有 ...

这样的做法不安全...而且情况也不允许。单片机是单独的稳压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做法不安全...而且情况也不允许。单片机是单独的稳压电源供电

串只电容再接地

网友C:
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霍尔传感器。

就给你一根火线,不形成回路,霍尔也无能为力啊

网友E:
这根火线是否会接负载?如果接负载当然判断电流是最直接的方法,如果无负载连接只有参考感应试电笔的原理的方案来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根火线是否会接负载?如果接负载当然判断电流是最直接的方法,如果无负载连接只有参考感应试电笔的原理的 ...

感应电笔其实还是通过人体电阻回到大地.
所以大地线是必需的.至于安全问题,氖泡电流为几十微安,不会损害人体.

网友F:
现成方案,10W

网友F:
现成方案,10W出原理图

网友G:
有没有电是相对的,鸟踩单线电不着。你这个可以采电流。

网友H:
互感器不就是单线吗?

网友I:
上电流互感器,判断有无电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上电流互感器,判断有无电流。

断头线没电流的 0 0!

楼主的目标是检测是否有电(电压) 。

类似于试电笔的作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试电笔的原理了,用电阻+氖泡 另一端对大地(真实的大地,地球)。
这样就会形成回路。

电学最基本的定律告诉我们,没有回路就没有电流。而没电流也就没办法测电压。  不信你用万用表测电压只接一根表笔试试有电压没。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断头线没电流的 0 0!

楼主的目标是检测是否有电(电压) 。

吧外壳做大点 用对地等效电容?

网友L: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2085642/,你大概要的是类似这种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电是相对的,鸟踩单线电不着。你这个可以采电流。

谢谢回复,和客户沟通确认好了,准备采用电流互感器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解答,和客户确认好了,只要判断线有没有电流,准备采用互感器方案,谢谢各位了!

网友M:
有电没电与有无电流是两码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解答,和客户确认好了,只要判断线有没有电流,准备采用互感器方案,谢谢各位了! ...

你的命题根本没说清楚
"只要判断线有没有电流",这个电流流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单根火线就能完成的,最终还得有根中线或地线.哈哈,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命题根本没说清楚
"只要判断线有没有电流",这个电流流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单根火线就能完成的,最终还 ...

电流互感器,1000/1的,出来的电流大概200uA,电流是通过交流线互感产生,单片机是单独的DC5V供电,出来的电流回到单片机的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1000/1的,出来的电流大概200uA,电流是通过交流线互感产生,单片机是单独的DC5V供电,出来 ...

你的火线是一根盲肠,哪来的电流,没有电流,互感器就不会有输出

网友N:
手摸一下 电人就是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