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 DD DC口设置成IO不能烧录了怎么办?

楼主(2017-06-25):
请问CC2541的 DD DC 写着 P2.1 P2.2,是不是说这两个口可以做IO使用呢?

我设置成输入口后,现在不能下载程序了,有办法能还原吗?

楼主:
搞错了,可以烧录读取。只是烧录器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错了,可以烧录读取。只是烧录器坏了

带电插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错了,可以烧录读取。只是烧录器坏了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应该是吧,TI这个烧录器很容易坏,用另外一个重新灌程序就好了

网友C:
估计不是原装的cc debugger。

网友C:
批量烧录可以联系我

网友D(2017-08-16):
引用 网友C:
批量烧录可以联系我

烧录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