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输入添加4mA恒流源,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7-06-25):
请问这个电路输出会不会有问题?我仿真电路电流源对输出信号没什么影响,我想原理是这样的:跟随器的输出阻抗相当于0欧姆,因此加上电流源也不会引起输出变化。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运放会不会由于电流的灌入而导致容易损坏呢?
仿真波形如下

网友A:
“跟随器输入添加4mA恒流源,会有问题吗?”

你这不是“跟随器输入添加4mA恒流源”,而是加在输出端(作为“负载”)。

电压源接一个电流源负载,原则上不会改变电压源的电压值,但对电压源的电流会有影响。有无问题,这要看你电压源的电流允许范围,具体自己去查OP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输入添加4mA恒流源,会有问题吗?”

你这不是“跟随器输入添加4mA恒流源”,而是加在输出端(作为 ...

也就是只要运放能承受4mA的电流,就不会有问题,是吧?

网友B:
电流源是在输出回路里,而非接在输入上。就楼主电路而言,没什么问题,但楼主应自行查阅器件手册确定,而不是求一个现成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源是在输出回路里,而非接在输入上。就楼主电路而言,没什么问题,但楼主应自行查阅器件手册确定,而不 ...

器件手册没有类似信息吧

网友C:
你先把器件手册看n遍,再来问有无类似信息。
任何运放都有带载能力介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器件手册没有类似信息吧

那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仔细看,或者是看了却没理解。没理解跟没看是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