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帮我,我这个是28027的

楼主(2017-06-25):
CAN, ce, pen, rc, top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这应该是什么除了问题

网友A:
编译器不能根据正确路径查找该文件

网友B:
通过project-properties添加

网友C:
工程的include设置不正确。

网友D:
头文件明明已经添加到include中了

网友E:
这个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F:
以前的工程文件是不是没有设置相对路径

网友G:
查看一下这个DSP28x_Project.h文件在哪里

网友H:
就是说明没有这个文件的存在。

网友I:
看下文件中是否有类似third_party之类的文件夹

网友A:
在include path选项里加入该文件对应的路径

网友B:
最好使用project-properties或者工程右键

网友C:
检查包含的路径是否有这个问题。

网友D:
用的是CCS编译吗?

网友E:
工程的调用路径不正确的。

网友I:
设置一下DSP就行;具体步骤:project——compiler——preprocesso——include search path——填入.\include;..\include。

网友H:
重新添加DSP28x_Project.h文件或者添加相对路径。

网友G:
查看一下这个DSP28x_Project.h的路径维护到工程文件中。

网友F:
28027的代码来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