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问我这个简单的二阶一样吗低通滤波电路两个R和C

楼主(2017-06-25):
取值可以一样吗???这个电路就是用来将图2的包络线信号变得平滑,二阶低通滤波截止频率怎么算?我这个包络线波动频率貌似是8kHz.

楼主:
老师说还要保证相移很小,相移怎么看或者怎么算那

网友A:
不一定,没有相移可以用一样的。用公式算一下会不相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没有相移可以用一样的。用公式算一下会不相移就好了

用一样的套公式有相移的

网友A:
要是有相移就看是第一级相移多少,是超前还是落后。在做第二极时补上180度的就好

网友A:
就是在第二极的时候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