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200系列芯片介绍

楼主(2017-06-25):
1.芯片介绍
● CPU
高性能哈佛结构的 RISC CPU
68 条精简指令
支持中断处理,共 9 个中断源
复位向量位于 0000H,中断向量位于 0004H
工作频率为 31.25K~8MHZ,软件可选
● 存储器
2K×16 位 FLASH 程序存储器
256×8 位的数据存储器
工作寄存器组 R0~R7
FLASH 可经受 100 000 次写操作
● 特殊功能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
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
硬件看门狗
时钟精度±3%
支持在线串行编程
低功耗休眠模式
● I/O 口配置
输入输出口:除 P0.3 只能作为输入口外其它端口均为双向口
内置弱上拉功能:P0 口带有弱上拉功能(P0.3 除外)
电平变化中断:P0 口均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
●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0:带有 8 位预分频器的 8 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1:带门控和预分频器的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 其它外设
2 路(1 路)8 位脉宽调制 PWM 模块
一个 10 位 11 通道(8 通道)ADC 模块
● 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2.3V~5.5V
工作温度范围:-40~85℃(工业级)
-40~125℃(扩展级)
注:无特殊说明,括号内一般指 14 引脚 KF8F200 单片机的相应功能。

楼主:
2 系统框图

楼主:
3.存储器的介绍
KF8F200 单片机的存储器包含:程序存储器(ROM)和数据存储器(RAM)。KF8F200 的程序存储器空间为 2K×16 位,寻址范围为 0000H~07FFH,可擦写次数为10 万次。数据存储器有三个存储区,这里称为特殊寄存器区(SFR)、通用存储器区 0 和通用存储器区 1,每个存储器区有 128×8 位的存储单元,这三个区的地址分别为 00H~7FH 、80H~0FFH 和 180H~1FFH。

网友A:
51是冯诺依曼结构的,两种结构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