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11没有按照时序写,也读出来数据,什么情况

楼主(2017-06-25):
DH11没有按照时序写,也读出来数据,什么情况

网友A:
即使可以,也建议你按照官方的时序来。

网友B:
时间都拉宽,确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拉的太宽也不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即使可以,也建议你按照官方的时序来。

对,按照标准时序来,这样最稳定的。

网友D:
这样的隐患很大,长时间运行,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E:
读出的数据准确吗?不可能瞎写就能读到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