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急急急,求指导

楼主(2017-06-25):
将一个幅值稳定的弱信号经过放大处理之后,放大后的波形幅值不一致,得到的波形如下图,求大神指教什么原因 ,谢谢啦

网友A:
原理图?
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期望的输出?

网友B:
经过运放处理了吗

网友C:
增益这么大变化, 好象还有规则, 有点奇怪
上个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运放处理了吗

运放处理了,低噪声前放+带通+二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板子设计放大一千倍,由于衰减器坏掉了,所以使用线圈感应的方式进行信号检测,匝数比40:1,输入100mv,图上给出来的是输出信号,不理解为什么幅值不一样,而且变得有规律。原理图咋给

网友D(点评):
不懂上图?首楼的图是如何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设计放大一千倍,由于衰减器坏掉了,所以使用线圈感应的方式进行信号检测,匝数比40:1,输入100mv, ...

截图成图片,图片以附件方式上传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设计放大一千倍,由于衰减器坏掉了,所以使用线圈感应的方式进行信号检测,匝数比40:1,输入100mv, ...

其实你如果能够把问题描述清楚怎样都可以。
不过没有那几个你能够表达清楚么?

网友D:
没有电路图,空谈。

网友D:
此帖注明“新人帖”,可是注册已经半年,当然比起注册十年是新的?而比起注册3分钟就骂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阻分压,不要用变压线圈衰減电压,可能信号发生器沒法推动线圈而出现异常,要不线圈耦合到放大线路丶电 ...

谢谢,您说的电源部分对这个确实造成了影响,目前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G:
没看到图纸,很难分析

网友H:
有衰减器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