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CRC8校验在NUC123单片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7-06-25):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7/02 11:18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Perform CRC-8 operation and get the CRC checksum result.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while(!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 For CRC channel opearte */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and TM1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YS_GPB_MFP_PB9_TM1;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const uint8_t acCRCSrcPattern[] = "123456789";
    uint32_t i, u32TargetChecksum = 0x58, u32CalChecksum = 0;
    uint8_t *p8SrcAddr;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CRC CRC-8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Calculate string "123456789" CRC-8 checksum value by CRC CPU mode.\n");
    printf("    - Seed value is 0x5A            \n");
    printf("    - CPU Write Length is 8-bit     \n");
    printf("    - Checksum Complement disable   \n");
    printf("    - Checksum Reverse disable      \n");
    printf("    - Write Data Complement disable \n");
    printf("    - Write Data Reverse disable    \n");
    printf("    - Checksum should be 0x%X       \n\n", u32TargetChecksum);

    /* Set CRC source buffer address for CRC-8 CPU mode */
    p8SrcAddr = (uint8_t *)acCRCSrcPattern;

    /* Configure CRC operation settings for CRC-8 CPU mode */
    CRC_Open(CRC_8, 0, 0x5A, CRC_CPU_WDATA_8);

    /* Start to execute CRC-8 CPU operation */
    for(i = 0; i < strlen((char *)acCRCSrcPattern); i++)
    {
        CRC_WRITE_DATA((p8SrcAddr[i] & 0xFF));
    }

    /* Get CRC-8 checksum value */
    u32CalChecksum = CRC_GetChecksum();
    printf("CRC checksum is 0x%X ... %s.\n", u32CalChecksum, (u32CalChecksum == u32TargetChecksum) ? "PASS" : "FAIL");

    /* Disable CRC function */
    CRC->CTL &= ~CRC_CTL_CRCCEN_Msk;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不管是在加密上,还是在数据完整性上,用CRC都是很好用的。

楼主: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7/02 11:18a $
* @brief    Perform CRC-CCITT operation and get the CRC checksum result.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IsTargetAbortINTFlag = 0, g_u8IsBlockTransferDoneINTFlag = 0;

/**
* @brief       PDMA Handler for PDMA and CRC Interrupt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PDMA_IRQHandler is default IRQ of PDMA and CRC,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23Series.s.
*/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IntStatus = CRC_GET_INT_FLAG();

    /* Check CRC interrupt status */
    if(u32IntStatus & CRC_DMAISR_CRC_BLKD_IF_Msk)
    {
        /* Clear Block Transfer Done interrupt flag */
        CRC_CLR_INT_FLAG(CRC_DMAISR_CRC_BLKD_IF_Msk);

        g_u8IsBlockTransferDoneINTFlag++;
    }
    else if(u32IntStatus & CRC_DMAISR_CRC_TABORT_IF_Msk)
    {
        /* Clear Target Abort interrupt flag */
        CRC_CLR_INT_FLAG(CRC_DMAISR_CRC_TABORT_IF_Msk);

        g_u8IsTargetAbortINTFlag++;
    }
    else
    {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while(!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 For CRC channel opearte */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and TM1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YS_GPB_MFP_PB9_TM1;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const uint8_t acCRCSrcPattern[] = "123456789";
    uint32_t u32TargetChecksum = 0x29B1, u32CalChecksum = 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CRC CCITT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Calculate string "123456789" CRC-CCITT checksum value by CRC DMA mode.\n");
    printf("    - Seed value is 0xFFFF          \n");
    printf("    - Checksum Complement disable   \n");
    printf("    - Checksum Reverse disable      \n");
    printf("    - Write Data Complement disable \n");
    printf("    - Write Data Reverse disable    \n");
    printf("    - Checksum should be 0x%X       \n\n", u32TargetChecksum);

    /* Clear all CRC interrupt source flag status to 0 */
    g_u8IsTargetAbortINTFlag = g_u8IsBlockTransferDoneINTFlag = 0;

    /* Enable CRC NVIC (the same channel as PDMA) */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 Configure CRC operation settings for CRC-CCITT DMA mode */
    CRC_Open(CRC_CCITT, 0, 0xFFFF, 0);

    /* Enable DMA Target Abort and Block Transfer Done interrupt function */
    CRC_ENABLE_INT(CRC_DMAIER_CRC_TABORT_IE_Msk | CRC_DMAIER_CRC_BLKD_IE_Msk);

    /* Trigger CRC DMA transfer */
    CRC_StartDMATransfer((uint32_t)acCRCSrcPattern, strlen((char *)acCRCSrcPattern));

    /* Wait CRC interrupt flag occurred */
    while(1)
    {
        if(g_u8IsTargetAbortINTFlag == 1)
        {
            printf("DMA Target Abort interrupt occurred.\n");
            break;
        }

        if(g_u8IsBlockTransferDoneINTFlag == 1)
        {
            break;
        }
    }

    /* Get CRC-CCITT checksum value */
    u32CalChecksum = CRC_GetChecksum();
    if(g_u8IsBlockTransferDoneINTFlag == 1)
    {
        printf("CRC checksum is 0x%X ... %s.\n", u32CalChecksum, (u32CalChecksum == u32TargetChecksum) ? "PASS" : "FAIL");
    }
    else
    {
        printf("CRC fail.\n");
    }

    /* Disable CRC function */
    CRC->CTL &= ~CRC_CTL_CRCCEN_Msk;

    /* Disable CRC NVIC */
    NVIC_DisableIRQ(PDMA_IRQ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只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B:
只看代码不懂啊,我去查查手册

楼主:
配合手册才好懂啊。

网友C:
楼上的最给力。

网友D(2017-08-09):
CRC8在HotWC3面前,最多站立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CRC8在HotWC3面前,最多站立几秒钟~~~

哈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