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自带的RTC,电池电量低了怎么办,RTC不就停止了吗

楼主(2017-06-25):
使用STM32自带的RTC,电池电量低了怎么办,RTC不就停止了吗

网友A:
RTC需要的电流很小的,不需要多大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RTC需要的电流很小的,不需要多大电流的。

RTC需要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B:
STM32F103的RTC是可以独立供电的,最好选择可以独立供电的芯片,这样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