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可以模拟usb,这个如何模拟呢

楼主(2017-06-25):
听说可以模拟usb,这个如何模拟呢

网友A:
实际低成本的场合,确实有这样的方案,不过我没见过。

网友B:
usb通讯中,phy不停的检测各种帧,单片机弄不了的

网友C:
可以的,网上也有不少的例程,但是速度很低。

网友D:
具备USB接口的单片机越来越多了,何必模拟呢

网友E:
IO模拟USB,只要时序处理准确,很多MCU都可以;

网友F:
STM32F070看看这个芯片,自带usb接口,很便宜的,干嘛模拟呢?

网友G(2017-08-12):
模拟太复杂,不如用带USB接口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