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7K40的过零检测电路和全桥模式的正向反向转换可否自...

楼主(2017-06-26):
如题:
1.过零检测电路
  规格书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比如,220VAC通过变压器转换成12VAC,难道变压器的次级一端接工作地?
2.全桥模式的正向反向转换可否自动转换?
  假如PWM频率很高,要人工翻转正向反向?

楼主:
人气很静

网友A:
没明白你问的,但是过零检测电路很简单。

楼主:
蒙面男@蒙面女王:
                      1. 能贴出你的PIC16F1718之类带过零检测的电路吗?
                      2. PIC16F1718的页260中的过零检测电路这样也行? 比如,220VAC通过变压器降到12VAC,再整流滤波输出+5V给MCU供电,那么按规格书
                         中的变压器的次级12VAC的一端接地,另一端串接1个电阻到过零IO脚?

楼主:
关于全桥模式的正向反向转换可否自动转换问题:
        比如,PWM输出频率很高,如 100K,难道正反方向转换人工切换?可否人工设置好了,就不用再人工切换正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