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想选一个能通过MCU控制的USB HUB controller 基本没有?

楼主(2017-06-26):
      我想外扩最少5个USB端口。还要能随意控制每个端口是使能,并且能查到端口的使用状态。本来想用USB HUB controller外扩的。但是发现问了一圈,貌似这种芯片不支持和MCU通信。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各位老铁们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usb hub +  mcu +模拟开关 + 几个三极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hub +  mcu +模拟开关 + 几个三极管就够了

能不能讲细点?

网友A:
很简单
mcu  io+三极管控制某个usb hub端口的电源,模拟开关控制这个端口的d+ d-
不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了?

类似我们这个产品
http://freeeasy-life.com/product/ui_mod/usbpl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mcu  io+三极管控制某个usb hub端口的电源,模拟开关控制这个端口的d+ d-
不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

我有个设计和你的说的方案相似。MCU作为USB host主机,接模拟开关实现连接多个USB从设备,现在问题是模拟开关从USB从设备1切换到USB从设备2,发现MCU主机不会去枚举USB设备2,个人觉得模拟开个切换太快,主机没检测到USB设备断开和连接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设计和你的说的方案相似。MCU作为USB host主机,接模拟开关实现连接多个USB从设备,现在问题是模拟 ...

mcu host是主动的,想不想枚举设备2,还不是你自己的mcu程序决定?

网友C:
你是要做HOST,还是DEVICE?

网友C:
全速还是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