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的IC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7-06-26):
虽然是说锂电池充电管理的IC,但是我看了好多都是锂电池充电的IC,虽然像是ADP5350之类的也有LDO口但是感觉不像是放电用的呀!目前看过的产品里只有MP2636明确提出这个芯片可以工作在充电模式也可以工作在放电模式?是我看数据手册的姿势不对还是那些芯片只有充电管理功能?锂电池放电有专门的管理芯片吗?

网友A:
电芯的保护芯片以及提供了放电保护限制,还有必要在外部做放电管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的保护芯片以及提供了放电保护限制,还有必要在外部做放电管理吗?

你的意思是锂电池里已经集成了保护芯片,所以对外部需要供电的模块直接供电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锂电池里已经集成了保护芯片,所以对外部需要供电的模块直接供电就可以了吗? ...

只要楼主不是买的电芯就可以了,电池包里都有保护板的,直接带负载就可以了,当然如果系统需要做负载电流检测,就在+输出上串接一个小电阻,用high side电流检测来检测即可

楼主:
电芯就是那个圆柱的那种吗?电池包是那种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楼主不是买的电芯就可以了,电池包里都有保护板的,直接带负载就可以了,当然如果系统需要做负载电流 ...

要设计的电路其实就是加充电器的时候对电池充电,充电器拔出去之后电池对系统进行供电。我不知道这中间是否涉及到状态转换之类的。之前的理解是一个充电管理芯片,一个放电管理芯片,或是一个芯片集成这两种功能。但是看了几个芯片都是在将充电如何如何,那放电怎么办?是直接把电池的正负极接到需要供电的设备上吗?那样的话,电源管理芯片怎么测电池电量呀(因为看好多芯片都是通过测电流计算电池电量的。)
有这方面的参考电路吗?
其实我感觉这部分的设计资料应该很多呀!像是MP3、MP4,这类电子设备不都是这样吗,为啥搜不到这部分的设计呢?是我搜索的方式不对吗?

网友B:
一个充电管理芯片就够了,不涉及到什么状态转换,插上锂电池+AC电源,直接由AC电源模块供电;拔掉AC电源,直接由电池供电,AC电源模块供电线路与电池供电线路之间用一个二极管隔离即可;至于电量检测,你直接用AD检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充电管理芯片就够了,不涉及到什么状态转换,插上锂电池+AC电源,直接由AC电源模块供电;拔掉AC电源, ...

弱弱的问一句 for example?

网友C(2019-06-05):
目前看到很多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放电管理芯片很少?锂电池能同时充放电吗?同时充放电对电池以及后端的用电设备有影响吗?比如8.4V的锂电池,后端用电设备是5V的,稳压芯片稳压到5V(稳压芯片HT7550-5V),这样可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