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手机上的一颗IC

楼主(2017-06-26):
手机不能启动,背部右侧发热,开盖一看发现内壳热凹陷了,拆开检查发现是屏幕驱动的一颗电感明显发热,能熔胶。有没有人见过旁边这颗sot23-6的IC?丝印是SMFEE。想了解下电路,再把电感换掉。

网友A:
感觉好像是一个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B:
那是颗内置开关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搜索红米摄像头右下部发热,发现这是个通病,为灯控IC电路损坏。此贴正解 http ://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6040。
又查网售红米灯控四件套(具体型号是红米S1移动4G),用热风枪把ic,电感,电容,二极管全部换掉(不太好焊,期间吹掉了个0201的料,猜测是个电容,暗自捏了把汗),重新组装后开机,出现开机标志,顺利启动。
以上,此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