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请教如何将采集到的正弦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并计数

楼主(2017-06-26):
由采集卡已经采集到了正弦信号(类似正弦信号),现在想把他转换为方波信号,然后计数方波信号的个数,不知如何才能实现?

网友A:
加比较器啊

网友A:
然后计数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我试一下先

楼主:
谢谢指导,方波信号现在实现了,但在对方波进行计数时该如何做呢?没有摸索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方波信号现在实现了,但在对方波进行计数时该如何做呢?没有摸索出来 ...

这就要有计数器了

楼主:
计数器实在编不出来啊,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怎么编呢,想的是基于上升沿来计数,但就是实现不了啊?

网友A:
有的需要硬件支持啊

楼主:
能全用软件编程实现的方案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全用软件编程实现的方案么?

选一款模拟比较器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一款模拟比较器的MCU

您的意思是必须加muc硬件处理么?

网友C:
STM32系列的定时器模块可以搞定这种测量,估计大部分MCU的定时器都可以

楼主:
谢谢!!这就是说单纯用labview解决不了对采集的脉冲进行计数的问题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选一款模拟比较器的MCU

不知道你的采集卡是什么糸统,还是纯模拟的吗?是插在PC槽上的,还是要经过后面数字糸统处理的,如果要经过后级的数字糸统处理的话,可以选用带模拟比较器外设的MCU OR DSP.这样可以省外部比较器还有阀值可以软件调正。

网友D:
如果频率比较快,比如>1M,用单片机的硬件计数器实现吧,如果频率比较低,比如小于100hz,软件中断计数都可以。如果,频率超快,比如100M,额,上cpld,fpga或者其他专用计数芯片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全用软件编程实现的方案么?

可以

网友F:
软件按施密特触发器的原理把可能含噪音的正弦波变为理想方波,理想方波计数用软件做没啥困难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指点!!可能我的问题背景没有说清楚:我用中泰7333采集卡采集激光干涉后的正弦条纹,正弦条纹的频率大致在1-1000000(1MHz)之间变化,我想把采集卡获得的这些正弦信号变成方波后对正弦条纹进行计数。大家看用什么方案解决是可行的呢?

网友G:
MATLAB对正弦信号进行处理,得到计数值。或者做FFT,得到频率。

网友E:
直接数波峰不就完了?但不知道能否完全实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软件按施密特触发器的原理把可能含噪音的正弦波变为理想方波,理想方波计数用软件做没啥困难吧 ...

说明书上的这段话泄漏了具体算法:

网友H(2017-12-20):
labview处理方波数据,让其变为转速图,我卡在这问题上,楼主 能帮助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