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某块区域避开Checksum计算区域的方法

楼主(2017-06-26):
BLE OTA应用里有相关应用,那么如何在General的PSoC4上面实现?附件工程提供一种方法。

楼主:
仅供参考,抛砖引玉。

网友A(2017-12-06):
bootloadable组件里直接可以开辟 exclude checksum的空间,这个功能确实好。 exclude checksum空间紧紧团结在metadata的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able组件里直接可以开辟 exclude checksum的空间,这个功能确实好。 exclude checksum空间紧紧团结 ...

所以这个例程的重点就是指定区域exclude checksum的位置,让他们和meta data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