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单片机选型推荐

楼主(2017-06-26):
大家好
        我手头有个项目,需要单片机选型。要用的资源有1个usb,3个uart,64k 以上flash ,16k以上ram,管脚最多48pin,无低功耗要求。请问常用且便宜的型号是什么(12元以内)?谢谢。
        我自己挑了STM32F103C8,网上查了下价格,感觉好贵,要几十元。。

网友A:
103C8没那么贵的10元不到;

网友B:
如果最多是48PIN的,STM32F103C8T6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C:
楼主,GD的不知道你可以考虑吗?有些型号和ST的兼容,价格会便宜点

网友D:
STM32F103C8我在某宝上查的是6元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查价钱都是在arow,ickey之类的正规渠道上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查价钱都是在arow,ickey之类的正规渠道上查的。。

这个网站的价格只能做一个参考,和实际报价还是有比较大的出入,经验之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查价钱都是在arow,ickey之类的正规渠道上查的。。

土豪都这样的。
钱什么的不过是个数字。

网友G:
可以看看GD32F103C8T6,比ST价格略好。

网友H:
F103只支持usb device,不支持usb host!楼主的usb做主还是从?

网友I:
NUC240LE3AE,M452LD3AE

网友J:
芯片的价格应该和你的采购方式和数量有关,如果你买一片快递费都要20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03C8没那么贵的10元不到;

貌似最近价格疯涨

网友L:
STM32F103就可以的

网友M(2017-09-28):
我这边是ST的代理创智芯科  有需要的了解下QQ288554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