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出uV和mV电压问题?

楼主(2017-06-26):
大家好,我想输出10uv~100mv的电压,我直接用高精度的DA输出这个电压可以吗?我怕误差和噪声太大。请问还有其他的别的方法吗?

网友A:
DA输出的精度,就看基准源精度是否够用,如果带的负载不大,是完全可以的。
这小小的电压,还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网友B:
提个思路:用输出范围是0~10V的DA,后面接一个0.01倍的初始误差可调的正相放大电路  来输出10uv~100mv。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你要求的电压精度是多少?分辨率多少?

网友D:
用高精度的基准电源分压,再用并联N个高精度低噪OP输出,即可降低本底噪声,关键是怎么降本底噪及温漂,

网友E:
关键在指标,如果噪音没有指标,随便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个思路:用输出范围是0~10V的DA,后面接一个0.01倍的初始误差可调的正相放大电路  来输出10uv~100mv。不 ...

那电阻精度得选相当昂贵的0.1%以上级别的了,运放还要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输出的精度,就看基准源精度是否够用,如果带的负载不大,是完全可以的。
这小小的电压,还真没有其他更 ...

好的,谢谢,那我先用DA直接输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求的电压精度是多少?分辨率多少?

精度就是10u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阻精度得选相当昂贵的0.1%以上级别的了,运放还要双电源供电

这个有点复杂呢,我这感觉我不太会弄。。。

网友F:
10uV~100mA,分辨率10uV,14位DAC勉强够,建议16位DAC,全量程输出后,再缩小到需要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uV~100mA,分辨率10uV,14位DAC勉强够,建议16位DAC,全量程输出后,再缩小到需要的范围。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00&extra=page%3D1

谢谢

网友G:
和精度、步长都有关系。跨度比较大,

网友H:
学习,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D:
吃秀安论的电流表,HP的也行,电路复杂,器件成本高(非通用器件)。

网友I(2017-12-14):
DA的带负载能力不行,负载一大,就拉低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DA的带负载能力不行,负载一大,就拉低了电压。

接个运放呢?

网友I:
接个运放是可行的,但是要选择低失调 低温漂的运放。

网友J(2020-01-22):
你好,关于2017年您做的10uv的电源,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K:
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就是DAC加运放,得校准,不然精度做不到。

网友A:
实际上,玩过ADC测试的都知道怎么取巧产生电压源。
比如要测试12bit的 ADC,那就用16bit的DAC输出,加op07跟随,因为OP07有调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