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各位麻烦请分析一下,我这个功放电路下面部分是什么用!??

楼主(2017-06-26):
各位麻烦请分析一下,我这个功放电路下面部分是什么用!??
就是这部分电路,实在搞不明白起什么作用,按分析应时过流时保护.但这个保护有没有必要这么复杂,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A:
嗯, 不仅是保护, 还有锁定功能. 到电路的负半周还自动解锁.
下面电路的二极管是不是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不仅是保护, 还有锁定功能. 到电路的负半周还自动解锁.
下面电路的二极管是不是弄错了 ...

好象下面的图,接到驱动管上的二极管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流跳脫保护。TAH到MDUT是输入各射极电阻之电压,超过限额时,后动PNP_Q20,而Q20与Q21组合成鎖定回路(等 ...

你好,麻烦再问下,这个只是过流保护吗?是一旦超过设定值,就立即断开了?还是超过设定值后,先降低输出,也就是说过流了,降低驱动的极的输出,从而减少整体输出,象负反馈电路一样.而不是象保护电路一样,就断开了. 另外,这个设定值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拆了几台不同功率的功放,感觉他从150W--1500W,对管从2对到10对,参数都没有变,只不过有的功率管没装了.若是保护的话,难不成装2对与装10对保护电路一样?还是原机的设计有问题?

楼主:
你好,麻烦再问下,这个只是过流保护吗?是一旦超过设定值,就立即断开了?还是超过设定值后,先降低输出,也就是说过流了,降低驱动的极的输出,从而减少整体输出,象负反馈电路一样.而不是象保护电路一样,就断开了. 另外,这个设定值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拆了几台不同功率的功放,感觉他从150W--1500W,对管从2对到10对,参数都没有变,只不过有的功率管没装了.若是保护的话,难不成装2对与装10对保护电路一样?还是原机的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