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工程出错,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7-06-26):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用CCS导入别人的项目进来时出错,由于之前没搞过CCS不太熟悉,请大家帮看下
导入后提示:
Import failed for project 'XXX' because its
compiler definition is not available. The project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CS Project'. Please try importing it through the
'General>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wizard.

工程本身没问题(已量产的项目), 其他同事的机上导入编译均可,我的机子上却不行,急...

PC OS: win 7(32bit)Compiler version:TI v6.4.2
CCS: CCS6.1.0

请问下大伙儿,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多谢

楼主:
他还在试,还在等...

网友A:
先确保你的CCS能够正常编译   最好建个很小的工程  然后编译试试

网友A:
该问题是你CCS安装的编译器和要打开工程的编译器版本不匹配。

需要下载,安装一个和工程编译器相同版本的编译器才能够成功打开。

或者下载最新的CCS 6 来打开这个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问题是你CCS安装的编译器和要打开工程的编译器版本不匹配。

需要下载,安装一个和工程编译器相同版本的 ...

谢谢您!
1.我再从编译器版本的方向找找看,谢谢;
2.吊诡的是其他同事与我用的是同一个版本的CCS,他的是可以编译的,编译器版本为6.4.2;
另外这个项目是国外转来的就项目,我们这边一时间找不到之前的人编译器版本等信息,不知道他们是
用什么版本编译的,我原本的想法是各编译环境/条件经量与他的保持一致,看来不行

网友B:
重新安装CCS试试。

网友B:
工程文件不能导入,重新建立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CCS试试。

重装也试过了,其中一次包括将全部选项勾选的安装,还是不行——
哪位手里有Ti FAE(C2000)的联系方式(邮件,电话都好)

网友C:
是不是路径有中文字符

网友D: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新建工程

网友E:
ccs的开发工程的,还没怎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路径有中文字符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没有中文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s的开发工程的,还没怎研究的。。

我也是头一次呀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CCS安装的编译器和要打开工程的编译器版本不匹配。

楼主(2018-11-29):
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去官网上下载最新的CCS,重新编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