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fvi 回流焊不良率很高

楼主(2017-06-26):
产品上用了个光感的需求,做了几次小批量,每次回来都有10%十几的光感不良,样品板手工焊接也没有这么搞的不良率,手册上也没有焊接温度,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除非该器件有特殊的焊接温度要求,否则不会说什么焊接温度,只会说耐受温度。先检查管脚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氧化,另注意器件引脚与焊盘尺寸的配合、锡膏选择与温度曲线的配合。一般来说,越是小尺寸、小管脚、密管脚的器件,对焊接工艺的要求越高。

网友B:
也有可能跟 PCB 设计有关系. 比如焊盘的大小, 铜皮传热的情况......

网友C:
还有湿度控制,注意MSL等级,我之前在这个上面花了好多代价的...

网友D:
如果不知道温度要求,
建议下次使用低温锡膏 炉温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