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stm32单片机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还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7-06-26):
stm32单片机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还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不用

网友A(2017-07-31):
注意有些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并不代表是推挽输出.因为有些IO口天生就是OD的.

网友B(2018-02-05):
推挽比上拉都猛,为何还要。

网友C(2019-04-01):
版主你好,我想问一下
输出端口设置为开漏输出 就可以直接输出5v电压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好,我想问一下
输出端口设置为开漏输出 就可以直接输出5v电压 是这个意思吗? ...

这得要手册标 FFT 的 5V 容忍端口才行

网友E(2019-10-06):
外设多的话,最好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