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求助mos管开关问题

楼主(2017-06-26):
如图所示,输入24V后,pmos管应该关断,使得12V_OUT没有输出,实测缺无法关断。
但去掉肖特二极管D1,也就是断开12V_OUT和输出脚,却能正常受控。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R4改小点看看;

GS间接个电阻10K左右;

另外肖特基二极管有漏电,换快恢复二极管看看;

另外画个完整连接电路看看

网友B:
关不断,肯定是没满足PMOS的关断条件,R4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