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数学训练部分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7-06-26):
让大家久等了!
返程车票买好了,本版块在本周末开始正式建设!

我半年前发过类似帖子,想就数学部分征求大家意见!

由于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完整的模电理论体系,默认是从大一知识开始,于是需要相关数学知识!

按正常顺序,窜上来就是三个月数学训练,会吓跑一半读者!

如果把数学知识点打碎,安插到模电相关理论部分,又显的数学不成体系,不成系统!

所以两难!

网友A:
先学数学知识
打好基础,再深入。

网友B:
还是觉得穿插的好。不是会吓到一部分人,会吓到大部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觉得穿插的好。不是会吓到一部分人,会吓到大部分人。

穿插的话,知识脉络类似于井字型的网格线,读者需要把横线和竖线都走一遍,才能组合成完整体系!

具体可做成[基于矩阵的模电分析技术],[基于向量的模电分析技术],[基于信号流图的模电分析技术],[基于分解定理的模电分析技术],等六大块!

楼主:
为了照顾学生考试需要,顺路把本科教材电路原理,模电,数电过一遍!

这些知识相当于散打,上面谈到的那些是套路,套路放后面好像好点!

网友:
可以在模电相关理论的帖子里贴上需要的数学背景知识索引

网友C:
咋教我就咋跟着学0U0,反正横竖都是涨姿势。

网友D:
什么时候开始?每天都会来这里看看。

网友E:
啥时候才能开始

网友F:
处理个P,不处理。

中国的电子工程师教育失败在哪里?要么就是完全无视数学和基础理论,只会从 XX设计的20点经验 XX天学会XX 里面抄东西,产品调试为主,调到哪里算哪里。 要么就是上来就是列公式,完全不考虑实际电路的特性。

建议就是先从器件和反馈入手,器件理一下,然后反馈讲清楚了,模电就理清楚一大半了。

数学有用,但是模电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看国外大神们的论文,应用**,讨论,都可以看得懂,看坛子里这几个假冒货天天阳春白雪吹牛X反而看不懂。我觉得不是他们水平比TI ADI BB那群人高,是他们装逼装的凶。

网友G:
然后呢?这么快就没了???

网友H:
找几个三极管和电阻搭个-1欧姆看看。

网友I:
器件要讲。围绕器件讲电路,围绕电路讲应用。那些个数学是有用,在学的时候有用,能加深各方面的理解,仅此而已。只要有电路基础就可以了。当然,你要当老师,用来写论文,不是这样教的。

网友J:
老师老师,可以推荐一些由浅到深的书籍么,我想在下课了以后,可以自学一些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师老师,可以推荐一些由浅到深的书籍么,我想在下课了以后,可以自学一些知识。 ...

学生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不求甚解地背一堆公式,用来对付考试!看什么,怎么求解,都是固定的!

毕业工作后,才能发现需要转型--方法套路都需要改变!

老是看课本,会成井底之蛙,有空看看IEEE旗下的核心论文,自己有何不足,或者说知识缺陷是什么,马上就知道了,自动就知道要补哪些东西了!

网友K(2018-07-25):
引用 楼主:
为了照顾学生考试需要,顺路把本科教材电路原理,模电,数电过一遍!

这些知识相当于散打,上面谈到的那些 ...

最好是先把最基础的给提一下,深层次的由具体问题来进行具体分析及必要的延拓,有用的与无用的很难做以划分,所以说在最基础的部分过了之后,再拿具体例子来开题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