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99se文件打不开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26):
rotel99se文件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以前还在画原理图,重新启动电脑后,文件就打不开?

网友A:
AD都到2016了,你还在99徘徊

网友B:
可以用protel99se的修复功能试试

网友C:
新的不知道怎么打不开旧的

网友D:
可能版本不匹配。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个文件试试。

网友D:
试试altium designer能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