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通信的程序是什么步骤

楼主(2017-06-26):
怎样编写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程序,一般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一般先写串口发送/接收一个字符的,然后扩展成字符串的.

网友B:
串行口工作之前,应对其进行初始化,主要是设置产生波特率的定时器1、串行口控制和中断控制。

网友C:
确定T1的工作方式(编程TMOD寄存器);
计算T1的初值,装载TH1、TL1;
启动T1(编程TCON中的TR1位);
确定串行口控制(编程SCON寄存器);
串行口在中断方式工作时,要进行中断设置(编程IE、IP寄存器)。

网友D:
我一会写个串口程序,争取能仿真出来

网友E:
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一般TI官方网站的都有参考实例的,建议上去下载一个下来调试就OK啦

网友F:
我用单片机控制并口通信在彩色液晶模块上实现了!

网友G:
单片机通过模拟IO对并口彩色液晶模块的写操作子函数

网友H:
delay(10);        //此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适当的延时

        //写选通拉高
         M_WR = 1 ;

        //片选拉高
         CS = 1 ;

网友I:
串口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J:
使用硬件串口的话简单一点,自己模拟就稍微复杂一些,但是网上都能找到代码,稍微修修补补就好了!

网友K:
主要是设置波特率、寄存器控制和中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