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 (续)

楼主(2017-06-27):
先引原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40933-1-1.html

原帖因网友的一个问题而给,此帖也是如此。

楼主:
由于原帖已经将相关问题表述的比较清楚了,所以这里只是对一些“新的疑问”作些答复。

楼主:
一,不定式

那个0^0是不定式,这没有任何问题,见下式:

楼主:
二,0指数

0指数函数在原点处(x=0)有个可去间断点,通过重新定义“不定式值”可以得到一个连续的函数。这其实也是确定不定式的一种方式。

楼主:
三,符号约定

有人看到x^0就不知所措了,其实原本并没有那玩意儿,那仅仅是为了“形式好看”而已。

楼主:
四,对那个所谓的“证明”给个说明

有网友提到了个“证明”,无需多言,给个如上的表达式就足以说明问题。具体各位自己去思考。

楼主:
最后总结一句:

0^0原本是个不定式,你若有附加条件,自然可以确定其值。

网友A:
请试举例如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