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AM335X 的GPMC怎么接多个设备,GPIB谁用过

楼主(2017-06-27):
最近公司做的一个电源设备,要做成LXI设备,支持GPIB,USB和LAN,LAN已经解决了,USB有现成的,GPIB初步打算使用TNT882或NAT9914,在网上找到了很多51驱动这两个芯片的资料,直接用IO口模拟时序,但我们使用的主控是TI AM335X,可以把TNT882或NAT9914接到AM335X的GPMC上,现在GPMC已经接了NAND,如果再接上NAT9914 CS和中断脚不同,其他脚都和NAND复用,但驱动要怎么修改呢?附上NAND驱动的入口

static void evm_nand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struct omap_nand_platform_data *pdata;
    struct gpmc_devices_info gpmc_device[2] = {
        { NULL, 0 },
        { NULL, 0 },
    };

    setup_pin_mux(nand_pin_mux);
    pdata = omap_nand_init(am335x_nand_partitions,
        ARRAY_SIZE(am335x_nand_partitions), 0, 0,
        &am335x_nand_timings);
    if (!pdata)
        return;
    pdata->ecc_opt =OMAP_ECC_BCH8_CODE_HW;
    pdata->elm_used = true;
    gpmc_device[0].pdata = pdata;
    gpmc_device[0].flag = GPMC_DEVICE_NAND;

    omap_init_gpmc(gpmc_device, sizeof(gpmc_device));
    omap_init_elm();
}
/* Pin mux for nand flash module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nand_pin_mux[] = {
    {"gpmc_ad0.gpmc_ad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gpmc_ad1",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2.gpmc_ad2",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3.gpmc_ad3",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4.gpmc_ad4",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5.gpmc_ad5",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6.gpmc_ad6",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7.gpmc_ad7",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wait0.gpmc_wait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wpn.gpmc_wpn",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csn0.gpmc_csn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advn_ale.gpmc_advn_ale",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oen_ren.gpmc_oen_ren",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wen.gpmc_wen",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ben0_cle.gpmc_ben0_cle",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NULL,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