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接口的ESD接模拟地还是数字地?

楼主(2017-06-27):
大家早上好,请教一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这种模拟接口电路的ESD保护,另一端的接地是接数字地还是模拟地?谢谢!

网友A:
模拟的接模拟,数字的接数字,不要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接模拟,数字的接数字,不要混淆。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的问题是,模拟地不是对电平敏感的吗?那么如果ESD放电的时候不是应该放到数字地减少对模拟地的影响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的问题是,模拟地不是对电平敏感的吗?那么如果ESD放电的时候不是应该放到数字地 ...

ESD是通过泄放回路进行泄放的

网友B:
当然接模拟地,然后通过模拟地泄放到大地或其路径,泄放路径要是低阻抗,如果模拟接口的ESD接到数字地上,违反了就近原则。

网友C(2017-07-31):
不是数字地也不是模拟地,D3应该直接接保护地

网友D(2021-11-24):
抓住ESD泄放的本质,根据PCB布局实际调整,如果是模拟地,要考虑单点回到源点地时,是否存在较高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