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7-06-27):
220V过零检测电路目前用的是两个光耦做的,需要L火和N零同时接入。
目前产品只有单独一个火线L经过设备,请问这个过零检测如何搭建。
有没有集成电路。

网友A:
电压是两点间的电势差....

网友B:
一码事,只是单火线时需要负载接入后才能检测。接入负载后,不久等于有N了么。电流在这里是关键,串入一个适当的电阻,负载接入后就会有电流,电阻上就会有压降,而压降为0时就是过零点。变压器也可以,类似于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