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连接的DS18b20寄生电源工作方式问题

楼主(2017-06-27):
简单联接数字温度计DS18B20,反复试验用数据线和地的二线连接的寄生电源充电模式,最终没有成功,带上电源线是成功的。使用msp430afe253芯片。求教谁成功过2线连接的DS18b20寄生电源工作方式么

网友A:
正常情况是很容易成功的,要注意电压范围和上拉电阻

网友B:
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减少电阻值。

网友C:
用Pmos管进行强上拉充电

网友D:
实际上,pmos管导通电阻是几十毫欧,给了秒级的充电时间,但不起占用

网友E:
在发送温度转换指(0x44)令后延时大约750MS的时间(这是12BIT的精度转换时间)

网友F:
有大神说,这种方法和实际温度有出入,但是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G:
电流不够吧。

网友H:
寄生电源怎么实现的

网友I:
msp430io电压电流不够。

网友J:
跟楼主的硬件有关系。

网友K:
msp430的电流才多大,怎么能够供电呢

网友L:
这个做低功耗的设计吗?

网友M:
这个没有做过寄生电源。

网友N:
有个DS18B20寄生供电模式程序。

网友G:
还是使用正常工作电源吧。

网友H:
这个怎么不适用电源线呢?

网友I:
使用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J:
使用一个io驱动芯片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