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实现图像去噪算法

楼主(2017-06-27):
打算用小波实现图像去噪,对DSP学习时日尚浅。用的板子是CCStudio_v3.3.
求教源程序改怎么编写。图像的加躁去噪都不懂哎。求助呀!

网友A:
MATLAB中有小波去噪举例,可以从MATLAB开始了解下,这样比较容易些,然后再移植到DSP上面

网友B:
算法的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接触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C:
DSP库文件里面有一段小波滤波的程序。

网友D:
MATLAB程序是可以移植到DSP的吧

网友E:
这个肯定是先用做足了理论知识   然后才能结合c语言进行

网友F:
这里一般都是采用小波去噪的算法的

网友G:
现在DSP有很多的库可以调用。

网友H:
这些的跟楼上各位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