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系列如何保存外部接受数据??

楼主(2017-06-27):
各位大神大家好,我现在通过上位机对下位机进行参数校准,但是只能在进行参数校准的时候,下位机才能实现参数校准,但是关机(断开输入)之后,然后重新开机(接通输入)的时候,参数就恢复到原来的值(校准之前的值),这样就需要每次开机都必须先校准,不而能实现校准一次,下次开机参数为较准之后的值。这些校准的数据我都是放在EEprom中的,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可以长期保存数据。

希望各位路过的大神能够指点一二,小弟将不胜感激,万分感谢,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A:
问你自己的代码是怎么写的了

网友B:
这个很好查啊,校准完读下EEPROM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查啊,校准完读下EEPROM不就知道了

嗯,我查EEprom了,但是Eeprom里,貌似没有数据。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校准完之后,读eeprom那个地址,如果有数据,点亮led灯,灯一直都木有亮,应该是校准的数据没有存到EEprom中,但是我按照手册eeprom的读写操作写的程序,写的程序明明是将这些数据存储在EEprom中,但是EEprom中却没有数据。我看了很多关于EEprom读写操作程序,基本都是我写的这样,哎,真是无语了。。

网友C:
一般EEPROM读写代码都需要在RAM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你自己的代码是怎么写的了

代码自己写的呀,如果我知道问题所在,还需要在这问吗,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EEPROM读写代码都需要在RAM中运行

所以呢?大神,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C:
一般直接使用单片机的内部EEPROM是有风险的,需要比较高的技巧,但你应该能找到相应的代码实例。还有一种相对安全的做法就是你在外部加一片IIC接口的EEPROM

网友C:
通常写芯片内部EEPROm的思想是:
先把EEPROM操作代码读到RAM中
调用时
要关闭中断
擦除/写入操作
开中断
回到调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写芯片内部EEPROm的思想是:
先把EEPROM操作代码读到RAM中
调用时

嗯,我用的是pic单片机内部EEprom,但是烧录别人写的程序就可以使用单片机内部EEprom,用的是同一个单片机芯片。我觉得应该是我的程序哪块有问题,但是我检查很多遍我写的EEprom程序,没发现有问题,别人的那个程序我只有Hex文件,没有源程序,所以我也无法比较。您觉得配置字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或者其他原因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查EEprom了,但是Eeprom里,貌似没有数据。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校准完之后,读eeprom那个地址,如 ...

可能你的读写函数有问题,可以试下pic自带的读写函数。
在安装目录包含文件找EEP.h、EE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读写函数有问题,可以试下pic自带的读写函数。
在安装目录包含文件找EEP.h、EEP.C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