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使用delay()函数延时

楼主(2017-06-27):
dsp2812 使用delay()函数延时,如何计算延时时间?程序如下,系统时钟设置为150MHz.跪求各位大神
void delay(void)
{
   int k,j;
   for(k=0;k<1000;k++)
   {
        for(j=0;j<5000;j++){}

   } //延时
}

网友A:
有没有定义这个函数DELAY_US();

网友B:
你这样的延时涉及到底层汇编,还有流水线工作原理,估算起来麻烦,也不便于移植。

网友C:
这种延进不准确的。要看编译后的汇编情况

网友D:
一程序在没有优化时,工作正常,而优化了以后就不正常工作了。费了好多的事,最后找到是延时函数的问题:在没优化时,它延时比较长,而优化了以后,延却短了(根据优化级别延时有别)。

网友E:
要准确延时,还需要定时器参与,或者在某一优化级别下,看看汇编代码来计算它延时时间。

网友F:
调用DELAY_US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定义这个函数DELAY_US();

延时程序DELAY_US(A),在文件DSP281x_Examples.h中有如下宏定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定义这个函数DELAY_US();

使用DELAY_US(A)时要想延时时间准确必须使其在RAM里运行

网友I:
DSP2812中,添加DELAY_US

网友J:
百度一个 TMS320F2812 的延时程序

网友K:
可以借助CCS中的CLOCK功能计算

网友L:
extern void DSP_delay(Uint32 loopCount);

网友F:
调用dsp自身带的时间延时函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定义这个函数DELAY_US();

#define DELAY_US(A) DSP28x_usDelay(((((long double) A * 1000.0L) / (long double)CPU_RATE) - 9.0L) / 5.0L)

网友H:
其最小指令周期为6nS

网友M:
需要延时A微妙就把DELAY_US()的参数设置

网友I:
效果怎么样

网友N:
DSP工程里面是自带了一个延时程序的。

网友J:
系统自带的DELAY_US()延时函数很好用。

网友K:
楼上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L:
自带的delay函数还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