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后的信息解释

楼主(2017-06-27):
342具体指那些code编译出来的,程序上怎么查看

网友A:
absoult表示绝对变量占RAM的大小

网友B:
这个程序编译出来的还不大的

网友C:
CODE memory
xxxx 个字节的代码(占FLASH)

data memory
xxxx个字节的变量数据(占RAM)

const memeory
xxxx个字节的常量数据(占FLASH)

网友D:
86 bytes of CODE memory
  404 bytes of DATA memory (+ 36 absolute )
  520 bytes of CONST memory

网友E:
就是变量的类型。

网友F:
9 176 bytes of CODE  memory (+     30 bytes shared)
   568 bytes of CONST memory (+ 18 148 bytes shared)
   943 bytes of DATA  memory (+    114 bytes shared)

答:"+ 114 bytes shared"或linking后的"+114 bytes absolute"指的是您在程序中有144bytes 使用@ operator 或 #pragma location=operator 或__no_init volatile语法定义的数据。

网友G:
需要查看的类型Tools -> Options -> Messages -> show build message选择All

网友H:
程序编程后 通常可以看见各数据段的大小,一般后边会提示+xxabsolute

网友I:
这是IAR编译后产生了多少code,用了多少RAM

网友J:
IAR的文件编译后的容量

网友K:
楼主这是编译的什么处理器的?

网友C:
+342absoult  表示绝对变量占RAM的大小

网友D:
1、的括号内表示内存的绝对使用量,对应你设的全局变量大小
2、表示共享的存储空间,和单片机的结构有关

网友F:
也可以说是可以在汇编中定义的数据。举例:P1OUT在430头文件中就用到了上述语法,当您读写P1OUT时,编译器和链接器就认为您使用了一个上述sahred/absolute数据。

网友G:
这个一般也用不到,其实不用查看。

网友H:
是IAR根据你的程序设计经过编译后给出的堆栈空间.

网友I:
变量信息而已。

网友K:
code空间感觉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