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len获取字符串长度,为什么碰到0x00就停止了呢

楼主(2017-06-27):
strlen获取字符串长度,为什么碰到0x00就停止了呢?

网友A:
要不然呢?

C语言入门书上面没讲字符串结束么?

网友B:
字符串的结束就是0x00,不停止就不对了

网友C:
strlen所作的仅仅是一个计数器的工作,它从内存的某个位置(可以是字符串开头,中间某个位置,甚至是某个不确定的内存区域)开始扫描,直到碰到第一个字符串结束符'\0'为止,然后返回计数器值(长度不包含'\0')。

网友D:
0x00在ASII码字符串中,代表着最后一位,没有意义,所以过滤掉了

网友E:
字符串的规定就是这样的,没有为什么。这样才是正常的,不然字符串就没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