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光纤透传模块,为什么485接口通迅距离远,CAN通迅距离近

楼主(2017-06-27):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这可未必,只是个案而已。

网友B:
看电路的驱动能力吧

网友C:
和速率关系不大,主要看协议的等待时间够不够,比如发了个包,多久必须有回应。
一般5ns/m, 如果485等待1秒的话,也就是能传20万千米,考虑来回,也就是10万千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