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IS3DH中断模式无响应?

楼主(2017-06-27):
LIS3DH中断模式无响应?INT1观察不到电平变化?有人遇到过么?
初始化配置

        if (SetAxis(X_ENABLE | Y_ENABLE | Z_ENABLE) != MEMS_SUCCESS)
        {

                return 1;
        }

        SetMode(NORMAL);        //设置LIS3DH为正常工作模式
        SetODR(ODR_1Hz);        //设置采样频率为每秒10次ODR_1344Hz_NP_5367HZ_LP
        SetFS(2);        //0 = 2; 1 = 4, 2 = 8G ;3=16
        SetHPFMode(HPM_NORMAL_MODE);        //设置高通滤波器为正常工作模式
        SetHPFCutOFF(HPFCF_1);        //设置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SetFilterDataSel(MEMS_DISABLE);        //过滤滤除缓慢变化或不变的加速度(如重力加速度)         orig enable

        SetIntConfiguration(INT1_XHIE_ENABLE |
                                                INT1_XLIE_ENABLE |
                                                INT1_YHIE_ENABLE |
                                                INT1_YLIE_ENABLE |
                                                INT1_ZHIE_ENABLE |
                                                INT1_ZLIE_ENABLE);//高低中断开启

        SetTriggerInt(TRIG_INT1);
  SetWaterMark(31);//buff full will have a inter
        HPFAOI1Enable(MEMS_ENABLE);// enable INT

        SetInt6D4DConfiguration(INT1_6D_ENABLE);        //6D模式选择
        SetInt1Duration(1);                        //中断1的持续时间
        Int1LatchEnable(MEMS_ENABLE);        //是否允许中断标志位复位

        SetIntMode(INT_MODE_6D_POSITION);                 //设置OR中断模式INT_MODE_6D_POSITION
        SetInt1Threshold(20);                        //中断1的门限
        SetInt1Pin(I1_INT1_ON_PIN_INT1_ENABLE | INT1_OVERRUN_ENABLE );        //设置开启1号中断

        FIFOModeEnable(FIFO_BYPASS_MODE);

网友A:
中断没有打开??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设置中断程序,应按照数据手册进行配置:设置中断向量,设置中断触发条件,编写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