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位单片机驱动16位8080并口tftlcd屏问题

楼主(2017-06-27):
请教诸位大侠,手中有一块3.5寸tftlcd屏,这个屏是16位8080并口驱动的,我想用8位的51单片机驱动它可以吗?

比如把程序写成这样 , P2接高8位 ,P0接低8位

#define        DataH        P2
#define        DataL          P0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int dat)
{
        LCD_RS=1;                                        //data
        LCD_RD=1;                                        //write
       LCD_WR=1;
        LCD_CS=0;
        DataH = (dat>>8);

        DataL = (dat);
        LCD_WR=0;
        LCD_WR=1;
        LCD_CS=1;
}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int cmd)
{
        LCD_RS=0;                                        //cmd
        LCD_RD=1;                                        //write
        LCD_WR=1;
        LCD_CS=0;
        DataH = (unsigned char)(cmd>>8);
        DataL = (unsigned char)(cmd);
        LCD_WR=0;
        LCD_WR=1;
        LCD_CS=1;
}

网友A:
完全没问题,用量个8位口连接数据。